老师
电流信号怎么转电压信号

楼主(2011-11-29):
电流信号怎么转电压信号?
电压信号怎么转电流信号?

楼主:
不是可以加个电阻的么 就是不知道电阻的接法

楼主:
串啊 还是并啊

网友A:
对4-20ma的电流讯号,可接到输入1-5V的电压输入端,只要在输入端并一个250欧的电阻,就能把电流讯号转化成电压讯号。
电压讯号转电流讯号就比较麻烦,一般要经过变换器转换。

网友B:
如果给定的是个4-20毫安电流信号,而需要的是1-5V电压信号,那么在1-5V的信号端子上并个250欧的电阻,那么就OK了,因为你需要的电压信号阻抗很高,信号电流经过这个250欧的电阻构成回路,你的取样电压就是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
同样的,如果给定是1-5V电压信号,需要4-20毫安信号,那么你把250欧的电阻串到回路里面,就OK了,
电压信号输出会伴随电流信号吗
能具体画个图吗 谢谢拉

网友C:
建议楼主好好学习一下欧姆定律!

网友D:
对了 好好学习欧姆定理

网友D:
要不要加放大电路

网友D:
有没有人可以画一个电路出来

网友E:
学习了···原来这样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