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与仪表的无协议编程案例

楼主(2011-11-29):
求三菱PLC与仪表的无协议编程案例,仪表通讯模式格式如下:

网友A:
要看具體的通訊協議的,是ASCII模式的還是其他的,若是ASCII碼模式的話,所有的字符要先轉成ASCII碼值 ,然後三菱PLC中有個指令是 《RS》,用這個指令就可以了,具體格式,要參考編程手冊了。

网友B:
我也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完全照你这个写一个一般人没时间,有一个无协议比较好的案例如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16459.html

网友D:
首先读出仪表清零值 仪表一般用ASCII通讯 再用plc减清零值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读出仪表清零值 仪表一般用ASCII通讯 再用plc减清零值 就可以了
谢谢!问题已解决,思路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