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辨别步进电机是否坏了?

楼主(2011-11-29):
那位前辈能给一些关于辨别步进电机是不是坏了的资料吗?还有最容易哪些部分坏?谢谢!!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我那个是步进电机不是私服!!不知道是不是拆的时候把主轴弄歪了!!用手转动的时候感觉一卡一卡的!!旁边有个同型号的!转起来没有这种感觉!求解释!!

网友A:
步进电机按常理来说是坏的少的

网友B:
正常使用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C:
老兄这要看具体的情况的。一般来说马达是不会坏的最有可能的是驱动坏了。
天道酬勤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指的是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故障现象比较简单,伺服电机比较复杂!至于故障资料你只能通过驱动器手册来去查找,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去分析和判断,况且每个品牌都不一样!

网友E:
我听一老师傅说了,把任意两根线连在一起手转不动电机就是好的,动力就是坏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F:
你理解错了老师傅的话了。。

网友G:
步进电机坏问题都是线圈烧了,还有不够力,可是步进电机坏得很少, 我做工控十多年了,没有见过几个坏,都是步进驱动器坏的多。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H: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PLC来控制驱动控制器来驱动步进电机,如果不动作就可以说明是坏的了。
绿色的微笑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我那个是步进电机不是私服!!不知道是不是拆的时候把主轴弄歪了!!用手转动的时候感觉一卡一卡的!!旁边有个同型号的!转起来没有这种感觉!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