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用什么样的数据线好呢?

楼主(2011-11-29):
问一下各位师傅,三菱Q系列的数据线一般用什么呢?一般在哪买的呢?比如连接GOT1000三菱触摸屏,或者Q系列的高性能CPU的,像Q02CPU,Q06CPU,Q173CPU这样的,Q172CPU,请各位大哥帮参考一下!谢谢了!同时还想问一下,三菱Q系列的CPU的数据线和FX系列的数据线能通用的吗?

网友A:
你最好买一个转换的连电脑,其它的就什么牌子就买那个串口的就可以了
天道酬勤

楼主:
呵呵,要哪种呢?一般在哪买的,我在淘宝看了一下,那个接口很多都不同的

网友B:
FX和Q不一样的

网友C:
建议楼主用那一个系列买那个系列,全买也是一种浪费!

网友D:
编程的话
有些Q的带USB接口,用USB线就行了
不带USB接口的用USB-QC30R2

网友E:
FX 与Q系列编程口同样是圆形的,但不能通用!不要搞混,否则很可能烧坏PLC编程口的。
1. FX常用编程电缆:USB-SC09
2. Q系列常用电缆:USB-QC30R2 或直接的USB线(PLC需带USB)

网友F:
fx的口不一样想用也插不进,放心好了
有usb的还是用usb,上次搞了个以太网模块挂到后面,用以太网还是蛮爽的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兄弟了!在哪里有卖呢?我现在还是用打印机的数据线连接QPLC呢。触摸屏的用什么好呢?

网友G:
楼上,我用的也是打印机的数据线,只要Q是USB接口的就可以,触摸屏的要看是什么屏,GT12以上的屏都可以用mini usb接口的,其他的就是232接口。

QQ:84818626

楼主:
触摸屏的数据线哪里有卖呢?不知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