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JIW-NC413的程序

楼主(2011-11-30):
我现在用NC413控制电机运转。不知谁有具体程序,不知怎么设置,要用程序写各参数,不能用软件
本人急谢了

网友A:
供参考,用程序写NC参数的内容在MAIN程序下的NCINITIAL这个段里面

网友B(2012-03-23):
谢谢2楼同学

网友C:
用NC看你首次设置的用的是哪里的存储地址。如果你选择PLC的地址的话,就可以直接用MOV(L)写到PLC相应的D区去;如果你是使用的NC内部的存储地址的话就要用IOWR和IORD指令了。哦,对了最后不要忘记保存数据,不然断电后参数就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