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问题请教高手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1-11-30):
我给别人改一台弯管机,有一个油压双向电磁阀控制的油缸,要求弯管的时候慢进,返回时要快,现在是进退都快,又没有
哪里可调的,怎样才能用这一个双向电磁阀达到控制要求呢?
急啊!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中间串个电磁阀,电磁筏旁路并一节流阀。OK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听操作机器的人说,以前是有这个功能的,也没加什么,这次是因为PLC坏了,
才不知怎样编程
以前是富士PLC,不知有谁知道它的编程电缆怎么做

网友B:
回楼主及1楼朋友:
应该更正为并联一个阀(需要带调节流量的那种)这样通过PLC可以实现三种速度调节了。
以前有这个功能,说明阀组已经具备了条件,你只要修改一下程序即可。

网友C:
节流阀调整下

网友D:
很简单,如果不修复PLC的话那就加两个阀就可以。在需要慢进的管路上加一个调节阀,在原电磁阀和另加的调节阀之间安装一个溢流阀就OK了。

网友E:
以前有这个功能,说明阀组已经具备了条件,你只要修改一下程序即可
或在管道上加节流阀
QQ:532904130

网友F:
前进的通路上加一个手动调压阀就行了,也可以在主回路上加一溢流阀,通过调节溢流阀就OK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如果操作面板没有发现调节阀,那可能是个叠加式流量调节阀,在方向阀的下面

网友H:
慢进那里加一个单向节流阀就行。

网友I:
发个照片上来 看看有几个阀 这样就能慢进快退
下载积分:+2(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J:
十楼正解,加一个节流阀即可
油压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K:
你那个电磁阀是否有显示:1R.2R.3R之类的?在看下电磁阀输入线是否有四根以上的…

网友L:
单向节流阀,串联在油管出口处,注意正向,10楼的正解

网友M:
直接在PLC编程上下功夫,前进用间隙供电方式,

网友N:
用间隙供电方式这个方法  还是头次听说 不知道可不可行 那阀的寿命不是很短了 要试一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及1楼朋友:
   应该更正为并联一个阀(需要带调节流量的那种)这样通过PLC可以实现三种速度调节了。
以前有这个功能,说明阀组已经具备了条件,你只要修改一下程序即可。

很有道理!

网友P:
其实有很多办法,不知道那种使用,用电控节流阀,可以啊,比例阀.伺服阀.再溢流阀让油回油缸.保证压力在正常数值.也可以.不过没实践过,不知道那种实用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昨天晚上已经搞定,其实油泵上有调节的,我对油压不太了解

网友Q:
据我了解,弯管机的的调速都是用的节流阀,可能是板式的,找找看。

网友R:
进油加流量控制阀,回油不加,通常是这种做法,如果有比例阀控制的系统中肯定有比例阀控制板可看电磁阀的线是接在什么位置。

网友S:
我们单位的弯管机进弯和退弯都是有节流阀可以调节速度的,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另外韩国有个公司生产的弯管机在退回时快要到位时还安装了一个接近开关,当退回到接近开关那里时关闭一个电磁阀,这样速度就慢下来了,不会有退到底时碰弯曲臂的响声。
工业自动化交流

网友T:
以前有这个功能,说明阀组已经具备了条件.找到那个调节流量的阀,恢复它的工作。

网友U:
单向节流阀,串联在油管出口处,注意方向,我的观点与10楼师傅一致

网友V:
在换向阀下面叠加电磁调速阀
或者A口出去再加个阀块,加上单头电磁阀与阀组上再按装插装式节流阀
路近的话我可以帮你解决,包括液压与电气

网友W:
有没有油总那个电磁阀,从那下手

网友X:
要加个节流阀

网友Y:
你想简单一点就在前进的油路上加装一个单向节流阀,你那个以前可以控制速度应该是油泵那边是用的比例控制流量输出的。
做电磁节能

网友Z:
无需改动程序,加一流量阀即可

网友AA:
有一种可能是油泵的流量是用PLC控制。

网友AB:
加一个节流阀

网友F:
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需要加阀的,应该是程序可以控制的,但是就一个双向控制阀不可以用程序来控制快慢的,唯一的可能是可以有一个压力调节阀来调节前进的速度,而后退是通过三位五通阀直通与油箱连通,当然速度会很快。你应该仔细找一找是不是有可以调节压力的位置。
绿色的微笑

网友AC:
看下是不是伺服液压马达,然后再采取楼上的方法。。。

网友AD:
加装叠加式节流阀,调节A孔或B孔流量就OK啦

网友AE:
简单的说是没有缓冲,现研究一下它的结构原理再想办法吧。

网友AF:
3楼说的对,并联一个电磁阀,需要慢的时候用开一个,需要快的时候开二个。

网友AG:
你这个既然硬件没问题的话就是软件的问题了,肯定是编程有问题了,可以检测一下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