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数据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1-11-30):
跪求。。这台达 型号: DVP -14SS 这个 PLC怎么怎么连接电脑的。。我去他们店了拿了一根连接到电脑里没用。
气死我了。。 问问 各位朋友我应该怎么才能连接好。。。我也听说这型号的PLC要共24V 电源的。。。
我的PLC数据线不是USB的。是连接后面主机坐后面的。。。。。。。。。。
帮忙详细说一下。。教一下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A:
描述:图 图 图
上图了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B:
我昨天刚给人改了一台机,用的是DVP-40EC3的,用楼上的线很好啊。我的电脑有串口,不知你是如何连接的?
查看下通讯设置,应用COM1

网友C:
楼主请您检查端口设置中,有两种,一种是USB的,一种是RS232的,如果这两种选错了是联不上的,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