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三菱PLC下载程序用的是什么通信协议、是有专用协议吗还是自由口通讯!

网友A:
编程口是专用协议

网友B:
三菱有专用的协议:
  计算机发送一般格式(顺序发送) :通讯使能,PLC站号,计算机站号,控制命令,等待时间,发送的数据内容,和校验
     图为批量读PLC命令(具体请参考操作手册)

网友C:
一般来讲都不用,直接下就可以了
天道酬勤

网友D:
打开软件,设定好COM口,直接点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