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原理

楼主(2011-11-30):
请问各位大侠油缸原理是跟气缸原理一样吗,也是接一个电磁阀一边是常开一边是常闭.

网友A:
油缸前级还是电磁阀用气推动油缸。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B:
大致差不多,也属于流体力学

网友C:
气动和液压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用的电磁阀都有很大的区别,油压的控制比液压控制复杂得多。

QQ:84818626

网友D:
最大 的区别,油要回收,气可以放掉。油压缩比比气气小的多。油的压力可以很大,气就不行。

网友E:
4楼回答的挺经典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普通直线油缸原理是跟气缸原理一样,都是活塞式。
只是密封上与缸体更好些,耐压更高些,液压缸耐压基本上以MPA为单位

网友G:
油缸比气缸压力调节方便,能恒压使用,气缸目前还不行

网友H:
是有相通的地方,但液压比气动要复杂,更细腻,钻进去了,也挺有趣的。

网友I:
原理差不多 但是油是要回收的 所以设计的时候要注意 油的回路 以免爆油管之类的事情

网友J:
恩,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