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船模运动方案描述.zip (5 K) 下载次数:36 方案描述:
1、    行车来回往复运动,带船模只能在水面上来回运动,而不会发生前后的摆动;
2、    利用磁铁同性相斥的原理,当行车(灰色部分)前后运动时,固定在蓝色船体模型的棕色磁铁和行车上的棕色磁铁,磁极相同,相互排斥,行车带动船模型运动;

3、    在船模的上表面也固定有黄色磁铁,与行车底的黄色磁铁磁性相同,相斥,以保证船模不会在水面上摆动;而只能沿水平面与行车一起运动;

4、    问题1 :两个侧面是否也需要加磁铁限制一下,或者用机械方式限制;
5、    问题2 :电磁铁的磁力需要控制,磁力大水约在10~30kg,但电磁铁是否可以防水

楼主:
行车带动船模运动,之间不通过连接,行车通过磁力带动船模运动???

楼主:
谁帮我想想啊。头大啊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 下载积分:+1(raoshili)

网友B:
    你可以借用无杆气缸的原理。既然是模型那可以考虑将磁铁放到池外进行。
  • 下载积分:+1(raoshili) 什么叫无杆气缸

网友C:
    防水的电磁铁很多的
  • 下载积分:+1(raoshili) 防水的电磁铁什么样子的 ..

网友B:
    无杆气缸技术利用磁性材料做无接触运动。我得意思是当你取的磁铁的磁力线强度小于船的浮力,船就不会往下,且又能够带动船运动。

网友D:
    3、    在船模的上表面也固定有黄色磁铁,与行车底的黄色磁铁磁性相同,相斥,以保证船模不会在水面上摆动;而只能沿水平面与行车一起运动;

    此处的上下磁铁我觉得应该磁性相反,让它相吸,不然水平方向由于相斥的不平衡而导致的旋转趋势无法消除,但需注意力的大小以免把模型吸起来。两侧面加磁铁我觉得没用。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E:
    帮他顶一下.

网友D:
    我觉得只要上下磁性相反磁铁既定向又作为动力就可以了(水平方向就不用了),如模型需转向通过控制上面的磁铁旋转去完成,(如模型太轻可能要考虑抵消向上的吸力以免把模型吸起来,比如在模型及行车的四角装上磁极相反的磁铁作为动力及定向,在中间装磁极相同的抵消吸力。)另不知模型大小,如比较小可能要用整长条的磁铁作动力,抵消力的放四角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F:
    看了你的示意图,所有的磁极都是相斥,想分析前后两组,如果说由于磁铁自身或者安装,而且实际本身就是不可能完全在两侧方向受力平衡。而船在水中,理论上讲水平方向是平衡的,那么加了前后磁场后会造成左右的受力不平衡,所以左右必须加。
    在动态的时候,力靠的是磁场传递,是非接触的,就有一个可活动空间。从能量守恒定律来看外界促使其运动其自身的平衡打破,自身具有的不平衡能量必须释放,对外做工,那么动态调节平衡就是往复晃动对水做工,所以非接触不可能达到理想的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