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现在有个案子,7个轴.松下 三菱PLC在考虑之中,忧郁中.

松下  主机FP2-C2  定位模块FP2-PP42 输入FP2-X16D2 输出FP2-Y32T.
三菱 主机 FX3U  加20GM价格比较高,想加1PG,输入输出加混合型 其他待定

速度要求不高100K.

如果有用过的其他型号帮忙推荐下,谢谢啦

网友A:
基恩士KV3000PLC+KV-H20S+KV-H40S
呵呵,谢谢.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知实际应用现场,建义用通信试一下:一个通信中继器可控制两台伺服或步进电机驱动器,包括发脉冲,及方向信号,比如鬼子的RC-232,RORZE公司的产品,要求是两个RS232硬件接口,一个专用于发送,一个专用于接收,就可省不少模块成本
    -----------------------------------------------------------------------
    以上案例,仅供参考,我没有试过,实物是有一个在手上, 一直没有进行试验
    --------------------------------------------
    还有限位信号都可读起的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C:
    根据楼主给出的资料看用松下的方案容易做一些,
    7个轴用3U的话要加四个1PG模块,系统有点乱,如果你用三菱Q06HCPU+Q172H的话,系统比较简洁.
    这个感觉很简洁,不知道控制简单不?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C:
    只要你弄懂了里面的关系,控制方面并不复杂,系统接线比较少,主要精力放在写程序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建议用永宏的PLC
    如 FBS-**MCT-02 系列两个主机 共计到达8轴
    通过151指令,可以轻松实现,而且频率达到200K
    建议可已考虑一下
    价格3000以内可以搞定
    这款PLC估计客户不满意的,我们是供应商.之前公司有用两个松下PLC通过232通讯来做效果不太理想.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网友E:
    如果是我的话,搞两台  台达EH2的40点的PLC,通过简易的PC-LINK即可,按出厂价2700元可搞定.
    想问下老师用台达PC LINK如何实现定位的?具体如何做?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F:
    7轴Q02H * Q172H     接线只有伺服的接线,齿轮比可以通过触摸屏实时改变,整个工程若是熟悉的话连编程这些不到一天都可以完工
    你们这些是高手级别,我哪能一天就解决.这款PLC成本比较高,排除了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E:
    楼上的兄弟,你最好去做销售吧.

网友F:
    衡量一个工程的成本不单单看你产品的成品,还要考虑开发的成本,包括接线、查错、编程、调试、维护 上面的成本,这些都要做一个评估。

    QQ:84818626

网友G:
引用 网友F:
    7轴Q02H * Q172H     接线只有伺服的接线,齿轮比可以通过触摸屏实时改变,整个工程若是熟悉的话连编程这些不到一天都可以完工

    8楼太强了,不知一天是几个小时?就算二十四小时能搞定也实在是太强了!小心把地球吹飞哦!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F:
这个只是编程方面的,要求不复杂的,就是说基本能把机器按照工艺动作,我想用过Q172的人知道是如何编写。

QQ:84818626

网友C:
7个轴的设备控制要求估计比较复杂,程序估计有2-3万步,还是用Q06HCPU保险一些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H:
引用 网友C:
    7个轴的设备控制要求估计比较复杂,程序估计有2-3万步,还是用Q06HCPU保险一些

    具体要看工艺要求的,有些设备,虽然有轴的数量要求,但用三菱的运动CPU,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程序步。
    论坛版主说的非常对!!个人觉得信号采集与故障处理比较麻烦.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I:
    如果不要求插补建议用信捷XCM-60T-E可以驱动10轴。如果需要插补可以用两台XCM-32T走通讯控制。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J:
    基恩士KV1000PLC+KV-H20S+KV-H40S

网友K:
    OMRON CP1H+NC413=8轴成本3000+5000〈=8000又或者CP1H*2〈=5000
    我问了,三菱FX3U加输入输出模块成本 在8000左右.
    人不是万能的,OMRON时间来不及,初步在选定KV1000,H40S H20S 外加输入输出要13000左右.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L:
    不提建议,关注一下

网友M:
    我刚完成8轴联动的折纸机,全部用三菱的PLC.定位模块,需要的话我把电路图和程序发给你QQ;529254250
    非常感谢,真是雪中送炭啊
    锁螺丝机

网友M:
    12楼真是太厉害那,不复杂说的多好听啊,估计是领导吧,如果有复杂的插补和模拟凸轮关系,够你喝一壶的,我刚做一台8轴联动的设备,光调试基本上用了2个星期,还是半成品,有好多数据是要现场做实验才能得出来。我也是做单片机出身,程序结构和指令运用自认为不是菜鸟。
    锁螺丝机

网友N:
    简单好做是永宏,但可能不稳定

网友O:
    不做太多评论,学习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永宏的PLC
如 FBS-**MCT-02 系列两个主机 共计到达8轴
通过151指令,可以轻松实现,而且频率达到200K
建议可已考虑一下
价格3000以内可以搞定

永宏的服务太差了,建议千万不要用永宏的!
台湾永宏plc

网友Q:
永宏的是可以考虑下的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R:
同意8楼的意见,控制接线简单更好啊!对于设计者和技术维护者来说都是好事。
绿色的微笑

网友S:
看实际情况

网友T:
个人觉得用Q系列的PLC比较不错。

网友U:
不懂,路过,看下高人怎么说

网友V:
引用 网友F:
7轴Q02H * Q172H     接线只有伺服的接线,齿轮比可以通过触摸屏实时改变,整个工程若是熟悉的话连编程这些不到一天都可以完工

运动CPU我一直都学不会,听兄弟这么说真是大师傅了,兄弟能不能教下小弟我?我不会用MT软件

网友W:
看了上面的版主和各位朋友的发言,我发表点意见,希望大家包涵,我觉得版主描述的太简单了,你再进行设备选型之前有没有和机械工程师,用户一起进行过工艺流程的探讨,有没有制定流程图,这样有利于你的选型。通过大家讨论使用Q当然可以实现,但成本也不低,现在台达出了DVP-10MC 控制16个轴,欧姆龙出了SYSMAC机器控制器;NJ501,运动、逻辑、视觉控制三合一,可以控制64轴,以上两款都是总线控制,都是11年新产品,你可以考虑一下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

楼主:
    楼上的说的非常对!这个只是粗略的选型,目前确定用KV1000+H40S +H20S +C32X+C32T

网友I:
    楼主如果真的选用基恩士的plc你的工程基本可以保证成功,基恩士的服务在我所知道的plc厂家里是最好的。基恩士plc的技术支持还有一女工程师很厉害的。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X:
楼上的,真是好人!后面句话让俺怦然心动

网友Y:
个人感觉5轴以上的 不推荐走脉冲 , 试试走通讯吧 脉冲的话 假如5个轴 同时发脉冲 你CPU 敢保证不会卡机 死机之类的?

网友Z:
我建议LZ用两个松下FP-X系列的PLC实行PC-LINK通讯就是8轴了价格也很实惠(一个FP-X C30T才1500RMB 两个AFPXCOM3加起来才600RMB左右)再说了你们现在做的正流程贴片机不是也有用到PC-LINK通讯吗在信利SMD3部2楼有好几台,顺便问下LZ贵姓啊?

网友AA:
舍得的话。可以考虑西门子的特殊模块,运动控制单元T系列的产品

网友AB:
刚用了FM353,单轴的,麻烦死,不知道三菱的咋样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AC:
可以用松下FPsigma +8轴位置控制单元 型号:FPG-PN8AN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AD:
呵呵,很巧哦~!我手上正在做一台七轴的机械设备,用欧姆龙的CJ2M -CPU15加两个NC413模块~就好了~

网友W:
我前天问了欧姆龙NJ501有3个型号,价钱在几万~十几万,台达在5K
不断向前

网友AE:
好像大家都在打广告啊,

网友AF:
欧姆龙两个cp1h成本不到4000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我建议LZ用两个松下FP-X系列的PLC实行PC-LINK通讯就是8轴了价格也很实惠(一个FP-X C30T才1500RMB 两个AFPXCOM3加起来才600RMB左右)再说了你们现在做的正流程贴片机不是也有用到PC-LINK通讯吗在信利SMD3部2楼有好几台,
正解,我厂以前有一点焊机6轴,就是用松下fpx两台pc-link搞定。我感觉用fp0r也可以。

网友AG:
用运动控制器最简单,而且价格也便宜的多。

网友AH:
可以考虑用安川的MP2300运动控制器,可以同时控制32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