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11-11-30):
各位前辈,请问,用变频做恒压供水,不用PLC,直接采用压感探头和变送器效果怎么样,如再加一个数显压力表呢,效果又怎么样呢?
望各位高手能与指教 谢谢

网友A:
我认为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加一个T818智能表就可控制

楼主:
感谢1楼,请问这种方法稳定吗?对于变频参数设置方便吗?对变频的型号选择有什么要求呢?望能给予帮助 ,谢谢

网友B:
完全可以控制,通用的变频器也可以用,当然最好用专门供水的变频器,因为它里面有pid控制,如国产的英威腾等。

网友C:
可以控制,专用变频器最好.我们这是三肯的变频器,一块远传表,一块电接点压力表,还有一块数显表.运行的很稳定.两台泵可以自动倒泵运行.参数也好设置.

网友D: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E:
这个要看对压力恒定的要求高不高,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应该说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啊!,完全可以很好的控制啊!并不一定要用PLC来控制,要想压力比较稳定又要省钱的话,只需要一个数度比较高的压力传感器加上配套的数显压力表自带4--20mA的输入信号,可以设定上限压力和下限压力,用普通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如果对压力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用专用的变频器比较好。精度高低并不是PLC来决定的,压力波动大小也不是PLC来决定的,关键是智能仪表的控制精度,重点是压力测量和传送的精度和响应速度,想要压力波动小的话可以将上下限的压力设定值设定的比较靠近。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完全可以!现在有很多智能仪表都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忙,真的谢谢

网友H:
一台水泵用一只远传压力表即可,两台以上循环的,用远传压力表和恒压供水控制器即可,这样成本最低,还很稳定,恒压供水控制器目前市场上很多,价格在350--500元左右,性能还可以,电话联系我13869875336,资料发你信箱。

网友I:
现在基本上变频器都可以做PID恒压供水,还可以睡眠唤醒功能,可以不用控制器,控制一个泵。

网友J:
完全可以办得到

网友K:
学习学习,第一次了解恒压供水控制器。

网友L:
只要一只压力变送器输出4-2ma或0-10v,信号送入变频器PID控制。

网友M:
一台水泵用一只远传压力表即可,两台以上循环的,用远传压力表和恒压供水控制器即可,这样成本最低,还很稳定,恒压供水控制器目前市场上很多,价格在500元左右,性能还可以,电话联系我158 2221 0719,更多资讯登陆:www.ZPDQ.NET

QQ:1792595232

网友N:
这个简单 ,用一个压力传感器  变频器内参数设定  PID控制即可

网友O:
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或一个远传压力表,运用变频器的PID或PI功能就可。

网友P(2012-01-02):
远传压力表的使用寿命不是很长,这是个技术问题。

网友Q:
用丹佛斯变频,有恒压供水专用。

网友R:
10楼正解!带模拟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日本秒德,SUNX,330元一个!
直接接变频器模拟输入,设置好参数,OK?

网友S:
达到恒压不是问题,要考虑泵的轮换和备用问题。

网友T:
完全可以控制,通用的变频器也可以用
wananjushi

网友U:
以前做毕业论文搞用PLC做的恒压供水,看到这贴,才发现我做的都是垃圾,学习了

网友V:
矢量变频器就OK,只要压力传感器反馈变频。
爱拼才会赢

网友W:
压力传感器+恒压供水控制器+变频器=用户使用方便(经常更改运行参数的)
压力传感器+变频器=经济(变频器PID功能精准)
爱拼才会赢 .

网友X:
直接回馈就可以啦

网友Y(2012-07-08):
做精后你会知道压力传感器+PLC+人机界面+变频器才是真正的好用。

网友Z:
不能这样说,早几年,深圳考技师论文答辩,有个学生也是做恒压供水,程序,电路都调好了,很牛的叫考评员过来,最后也没过,不知现在过没有,当时考官就问他,当你所有的泵都是工频运行时,压力还达不到,会怎样?当时学生哑口无言,这也是PLC也有它的优点,不能说大材小用,这时讲的就是安全性啦。大家也想这结果会怎样?

网友AA:
直接变频器加压力探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