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我想学一下S形送料机,总出现问题,谁有程序,指导我一下!

网友A:
你把问题清楚讲一下好吗???这个不难,,应该是简易NC机。。。
心静 思远

网友B:
           “冲床S形送料机”我们一般叫S型同步送料机,它是冲压自动化生产线的矫正机,起矫正作用,它一般和高速滚轮送料机或高速齿轮更换式送料机装在高速冲床上使用。
      S型同步送料机是变频器调速,光电开关控制起停。
      送料机有PLC控制的就是NC送料机了,这个程序好像论坛里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冲床S形送料机”我们一般叫S型同步送料机,它是冲压自动化生产线的矫正机,起矫正作用,它一般和高速滚轮送料机或高速齿轮更换式送料机装在高速冲床上使用。
      S型同步送料机是变频器调速,光电开关控制起停。
      送料机有PLC控制的就是NC送料机了,这个程序好像论坛里有。

兄弟。我在冲压行业维修做了8年,但还是第一次听(S型同步送料机)这名词,能再清楚的说下吗?

楼主:
就是S型同步送料机是变频器调速的那种,我想看一下PLC的程序。现在用的是士林的OLC,看不了程序。我想看一下程序。

网友D(2022-09-21):
偏摆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