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怎么实现先按启动按钮先启动

楼主(2011-11-30):
S7-200的CPU224的有4个工位抽空,工位上有四个启动按钮,因为工位上进工件的时间不能一定,不知道怎么实现4个工位中,谁先按启动按钮我先启动这个工位的真空泵!
哪位前辈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A:
额?一个按钮信号串个对应的输出,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首先谢谢,我没说清楚不能有两个同时进行

网友B:
每个回路里再串其他三个的常闭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其实很简单啊

楼主:
三个常闭那是只能允许一个启动,要求要坐到4个启动按钮随时会按,但要记录下来谁先按谁先启动!一台动作时间完了之后在扫描剩余的之前是谁先启动的,优先启动那个!
因为没碰过西门子的所以觉得复杂

网友D:
例如;要启动第一路I0.0 就把另外3 路I0.1 I0,2 I0.3设置成常闭互锁跟I0.0串联。
要启动第二路I0.1就把另外3 路I0.0 I0,2 I0.3设置成常闭互锁跟I0.1串联。
要启动第三路I0.2 就把另外3 路I0.0 I0,1 I0.3设置成常闭互锁跟I0.2串联。
要启动第四路I0.3 就把另外3 路I0.0 I0,1 I0.2设置成常闭互锁跟I0.3串联。
这样就可以达到谁先按启动按钮 4 路中只能有一路启动。

网友E(2012-01-01):
每个回路里再串其他三个的常闭点

网友F(2012-02-06):
队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