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程序S7-300出现一对话框,请教原因

楼主(2011-11-30):
打开程序S7-300出现一对话框,请教原因 详情就参考附件,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PLC硬件组态是否正常

网友B:
很正常,这个一般都出现在打开从CPU直接上载的程序上。是因为变量表不全,还有FB,DB内接口的名称没有。

楼主:
我这是上传存储卡的程序,需要怎样操作才能没有这样的提示。谢谢

网友B:
自己将变量表,FB,DB接口等名称写完,就不会提示
下载积分:+5(ccy5156)

楼主:
我试试看

网友C:
最好使用英文版的S7-300

网友D(2012-01-31):
检查一下你的PLC硬件组态是否正常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