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四舍五入如何编程

楼主(2011-11-30):
大家好,请教一下三菱FX2N的四舍五入该如何编程呀?如8/3=2.66666直接取3即可。8/6=1.33333直接取1就可以了。该程式如何写呀?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加个《 》指定了

楼主:
已经搞定了,商加上0.5后再用INT取整数即可。

网友B:
比较除法余数寄存器里的值大于等于5时在结果上加1就可。

网友C:
楼上,如何比较?8/3=2...2 8/6=1...2 余数都是2啊

网友D:
余数做比较 应该可以

网友E:
直接浮点变整数就行了

网友B:
"楼上,如何比较?8/3=2...2 8/6=1...2 余数都是2啊" 大于等于5才加1呀,小于5就不用加呀,不就成了?

网友F:
转换为整数运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