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变频器极数的设定

楼主(2011-11-30):
变频器参数设置有个极数。不和电机的极数设置一样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很容易过载或者力矩不足的现象。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网友B:
如果 不是矢量控制 或是带pg卡 其实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C:
引起变频器过载保护

网友D:
可以设置成V/F控制模式。一般的应用是可以的。

在东莞市

网友E: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F:
跟变频器显示的马达转速也有关系 级数不一样 显示的马达转速也不一样

网友G:
假如变频器不是建立数学模型的话可以不输入的。

网友H:
看产品的说明书,会有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