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控前辈:三菱屏显示数据怎样才能显示小数点呀?
易志刚

楼主(2011-11-30):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易志刚

楼主:
比如FX2N里的寄存器D400的数据为1000 我要在屏上显示成100.0怎么操作? 有无好心人解答一下。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A:
在数据类型里选择实数,就会显示小数点位数
下载积分:+5(易志刚) 感谢! 按你的操作,OK

网友B:
多搞几位啊
下载积分:+1(易志刚) 热心助人

网友C:
选择数据类型的问题
下载积分:+1(易志刚) 热心助人
Mr Zhu

网友D:
改一下数据类型就ok啦
下载积分:+1(易志刚) 热心助人
Stronger

网友E:
我来回复,你试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反正我是这么做的就行:在数值显示里选数据运算,在监视里选其它,点运算式后选(A.B).C,再选择下面公式成为A*B+C,再点B,选择常数为0.1就OK了。
哎,不会发图片,不然发几张图片一下就明白了
下载积分:+1(易志刚) 热心助人

网友E:
引用楼主易志刚于2011-11-30 22:44发表的 各位工控前辈:三菱屏显示数据怎样才能显示小数点呀? :
[attachment=75312]
嗯,能发图片了。
下载积分:+1(易志刚) 热心助人

网友F:
去改一下数据类型
下载积分:+1(易志刚) 热心助人

网友G:
小生学习了.
下载积分:+1(易志刚)

网友H:
如图设定即可
下载积分:+1(易志刚) 热心助人
各位工控前辈:三菱屏显示数据怎样才能显示小数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