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30):
各位大哥,请给小弟提供点解释。最近我正在编写人机,可一直都灌不进PRO-FACE,抓狂!!!。是不是要初始化啊,还是缺少什么东西??

网友A:
无能为力

网友B:
呵呵O(∩_∩)O~ 等高手吧

楼主:
型號GP2301H-LG41-24V(不是2000系列)

楼主:
最近小弟在編寫人機,總是灌不了,哪位大俠能幫幫小弟,
這是人機報錯圖片

後段圖片

用的數據線 (這根數據線之前一直都用來通訊三菱FX系列PLC)

傳送報警

楼主:
接著上面

网友C:
1. 触摸屏第1次使用,内部没有程序,画面为正常提示
2. 触摸屏数据线不对,不能使用FX PLC的数据线,否则会把触摸屏通讯口烧坏的。应该使用专用GP编程线。
3. 触摸屏上电后,进入初始化界面,设定通讯口(一般默认的就可以)
4.将变成软件的通讯口设置成你的计算机RS232的端口, COM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型號GP2301H-LG41-24V(不是2000系列)

你所使用的通訊線是GPW-CB02嗎?看起來你所用的好像是SC-09通訊線

楼主:
各位大哥是說我的通訊線不對時嗎?一般使用的通訊線是GPW-CB02嗎?與PLC通訊的線也是GPW-CB02嗎?
還有怎麼進入初始化設置界面,一般是按什么按键可以进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是說我的通訊線不對時嗎?一般使用的通訊線是GPW-CB02嗎?與PLC通訊的線也是GPW-CB02嗎?
還有怎麼進入初始化設置界面,一般是按什么按键可以进入?

GPW-CB02/03是PROFACE2000系列編程用通訊線;三菱FX/A系列使用的SC-09通訊線,他們在外觀上很像(除非是原裝線,外觀很明顯的差異),你的人機是新的需要下載工程到人機,正常有畫面的2000系列人機用手同時按住左上下和右上即可,建議兄弟多看看手冊吧!

楼主:
我的PRO-FACE型號是GP2301H-LG41-24V,用的通訊線也是GPW-CB02/03線嗎?人機與PLC通訊用的也是GPW-CB02/03線材嗎?

楼主:
各位大哥有沒有中文版的PRO-FACE操作手冊啊,小弟我只有英文版的操作手冊,根本不知所雲,

楼主:
在網上下載下來的都沒有用或者一些簡單的畫面編輯手冊,不是控制通訊手冊.
大俠能發一份詳細的中文手冊給我嗎.小弟編寫人機,最近很郁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PRO-FACE型號是GP2301H-LG41-24V,用的通訊線也是GPW-CB02/03線嗎?人機與PLC通訊用的也是GPW-CB02/03線材嗎?

人機和電腦用的通訊線規格為GPW-CB02/03,後者就看你使用的何種PLC了,不同牌子的PLC和人機的通訊線不一樣,但可以明確的告訴你絕對不是GPW-CB02/03

楼主:
大哥好給力啊
我的PLC型號是FX1NC和FX2NC兩種,請問能告訴小弟應該用什麽線通訊嗎

楼主:
人機插口是8pin,FX1NC的通訊口也是8pin,用什麽規格的通訊線可以實現PRO-FACE的GP2301H-LG41-24V型號與PLC通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人機插口是8pin,FX1NC的通訊口也是8pin,用什麽規格的通訊線可以實現PRO-FACE的GP2301H-LG41-24V型號與PLC通訊

人机编程用GPW-CB02/03
fx1nc编程用SC-09
人机和fx1nc通讯使用GP2000-fx-cbl-5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型號GP2301H-LG41-24V(不是2000系列)

你這個是手持型人機,在背面自帶還有一段人機到PLC的通訊線,具體的接法請參考手冊

楼主:
大哥,我拿到這個移動人機時就什麽都沒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拿到這個移動人機時就什麽都沒啊,

圖中方框內的就是人機到PLC的通訊線及人機電源

网友E:
你的线是错的,GP又 专门的下载线

网友F:
  • 下载积分:-5(zyfzxh)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楼主:
    移动人机另一端用的是的IO端子台,怎么接线与FX系列PLC通讯

楼主:
大哥,GP与FX1NC通讯用的是GPW-CB02还是GPW-CB03?有没有电路图啊,我想试试自己做一根通讯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GP与FX1NC通讯用的是GPW-CB02还是GPW-CB03?有没有电路图啊,我想试试自己做一根通讯线。

我晕,都讲过了GPW-CB03/03是人机与电脑的数据线,并非人机与PLC的通讯线,看来兄弟自己不够用功呀!

楼主:
   我說錯了,我是問GP2301系列与PC通讯用的是GPW-CB02还是GPW-CB03?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說錯了,我是問GP2301系列与PC通讯用的是GPW-CB02还是GPW-CB03?

還是暈,兄弟難道就沒自己去搜搜嗎?GPW-CB02電腦端為串口接口,GPW-CB03電腦端為USB接口的,兩種都可以,不然為啥要告訴你GPW-CB02/03

楼主:
大哥,資料不好找啊,我手頭一份有用的文件都沒,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資料不好找啊,我手頭一份有用的文件都沒,不好意思

資料,本區就有一部份,請自行查找

网友G:
说半天,你就是通讯线错了。个人去买根通讯线就完了。
2000的都是英文资料,要中文资料去Proface的中文网站上去找。那里都没有的资料,你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