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里面线圈能写成Y0[D0]吗 急 谢谢大家

楼主(2011-12-01):
三菱PLC里面线圈能写成Y0[D0]吗 怎么写进去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能.这是信捷的吧

楼主:
是信捷的 我要让YO一直到Y5逐渐增加 我怎么表示呢 第一次接触 信捷和三菱 有很多地方不懂
!!!

网友B:
这个貌似跟三菱FXPLC的变址操作相似吧??

楼主:
怎么用变址操作??麻烦说清楚下 谢谢啦

网友C:
这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网友D:
是信捷的 我要让YO一直到Y5逐渐增加 我怎么表示呢 第一次接触 信捷和三菱 有很多地方不懂
=============================
逐渐增加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想通了

网友E:
高手就是高手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