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 接收PNP脉冲接线问题?

楼主(2011-12-01):
西门子S7-200PLC跟松下伺服做位置控制怎么接线?
问了松下的售后服务,答曰:
使用1 4 2 6,或3 4 5 6 引脚
1接plc输出点 4接电源0V
2接plc输出点 6接电源0V
按照此接法,电机不转。 此接法,是不是需要在私服中,设置什么参数?
其他的引脚要不要特别的改变。
还是上面的接线,我把 1接24v PLC输出通过继电器转为NPN后接到4点,电机转动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哪位松下伺服 用的多的师傅来解答下呀

网友A:
1接p24,4接输出端,输出公共端0V,看说明书
感谢回复!
你说的是NPN型接法。
但是西门子S7-200PLC输出是PNP,不一样的。

网友B:
估计是你把信号的极性接错了,A5的1,2端是专门接集电极开路信号用的,内部有2K电阻,可以直接接24V电压,我都是用这两端口
信号也换过正负相,还是不行的。
理论上就是那么接线的。周四松下的人会过来,查查原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