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脉冲执行完成的标志是什么?

楼主(2011-12-01):
欧姆龙脉冲执行完成的标志是什么?

网友A:
好像没有标志,也不需要标志

网友B:
CP系列A280.03/A281.03

网友C:
看看相关手册

楼主:
如果没有标志,那我脉冲发完了,我怎么知道呢?

网友D:
肯定有的啦你要确定是CP还是CQ还是CJ又或者是定位模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