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Q00cup与MCGS触摸屏

楼主(2011-12-01):
Q00cup与MCGS触摸屏的具体设置参数是怎样的?有哪位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A:
MCGS信息发报好像不多咧

网友B:
那要看你用那个用编程口还是串口啦!

网友B:
具体设置软件的驱动帮助里有详细的说明的!

楼主(2012-01-31):
谢谢各位指导
Q00cup与MCGS触摸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