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手动旋转能发电!!!~~????

楼主(2011-12-01):
无意间手动旋转步进电机(未上电时),结果一个带灯24V按钮亮了。
其间的电路时经过PLC的。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损坏PLC(难保操作人员会没事转转之类的)。
我想问的是能不能借鉴 气阀电源线之间反接个二极管的 方法保护一下

网友A:
电机是接在驱动器上的哟!

网友B:
能发电正常啊,转子是磁铁,电磁感应
一般驱动器上对再生电已经有处理了

网友C:
所有电动机都有这功能,只是固定磁铁发的高一些,常规电机低点

楼主:
这么说来,用的这套步进驱动器没有出来 再生点的功能。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接的不好,PLC带驱动器以后24V 输出升到 了26V

网友D(2012-01-15):
会的应为定子是硅钢被磁化了
wananjushi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动机都有这功能,只是固定磁铁发的高一些,常规电机低点
楼主高见 三相异步电机也可以吗 楼主试过没有?

网友F:
三相异步电动机当然可以,N年以前的农村,就经常用柴油机带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发电的,不过你还年轻,这些事你是不知道的了!~

网友G(2012-05-23):
不错,带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高于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
电动机就工作在发电状态。
初级电工知识

网友H:
用过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有剩磁,转动转子会有小电流,三相异步电动机首末端的判断 的一种方法。

网友I:
对普通的机电能量转换用的电机来说,发电机和电动机结构是一样的,只是由于使用目的不同,制造时的侧重点不同

网友J:
不能发点你难道要他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