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接个计数装置

楼主(2011-12-01):
[求助:
那位大哥帮个忙啊!
情况是这样的我想接个计数器不知道怎么接、
我用了松下计数器LC$H-R6-AC240VS-F和基恩士光纤放大器FS-V33及基恩士光纤FU-67.
具体怎么接麻烦各位大哥告诉下

网友A:
按计数器上的线路图接就行了,有可能你还要外加一个DC24V的开头电源才行(不然你的光纤放大器没有电源),

楼主:
想请教一下放大器上面的5根线,棕与蓝是接电源,另外三根线怎么接呢,图纸有些看不懂

网友B:
一般黑色或者白色是输出,接到计数器输入端子上面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帮忙,就是那个松下那个计数器把放大器的黑和白接接一个,那粉色的要接吗?
我的放大器输出线直接计数器的输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