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线径怎么确定

楼主(2011-12-01):
有个 设备370KW大部分是220V给电,但也有少量电机380V的,然后怎确定相线和零线的 大小。负载是 电阻丝是 平衡的负载。线的长度只有几十米。220V供电就是相线和零线,但有 三 组相同的 电阻丝。

网友A:
三相电计算公式

网友B:
传输的距离远还是近,是埋管还,明设!

网友C:
能不能把220V的负载平均分给三相

网友D:
注意三相平衡

网友E:
楼主,你主题不是很清楚,不好说

网友F:
转载: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如:2.5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2.5×8A/mm2=20A 4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4×8A/mm2=32A 。对于电阻性负载的计算公式:P=UI 对于日光灯负载的计算公式:P=UIcosф,其中日光灯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 不同电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不同,统一计算家庭用电器时可以将功率因数cosф取0.8。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所有用电器加上总功率为6000瓦,则最大电流是I=P/Ucosф=6000/220*0.8=34(A) 但是,一般情况下,家里的电器不可能同时使用,所以加上一个公用系数,公用系数一般0.5。所以,上面的计算应该改写成 I=P*数/Ucosф=6000*0.5/220*0.8=17(A)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总的电流值为17A。则总闸空气开关不能使用16A,应该用大于17A的。
下载积分:+2(hongma110) 热心助人

网友F: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下载积分:+3(hongma110) 热心助人

网友G:
电流的大小很重要,机组电流+上40%的无功补赏电流,再确定线径大小,单相用电量大的应相线零线相等最好!

网友H:
你220供电是三相吗?
天道酬勤

网友I:
220电阻丝平均分三相接380即可。按功率算出电流数,查一下线径。

网友J:
3相380伏电压加零线平均分给3组电阻丝就行了。按铜芯线一个平方2千瓦计算,370kw选择180到240平方的铜芯线差不多。零线直径大概是相线的一半。

网友K:
先计算出电流,再分配到三相,最后确定线径。

网友L:
领先不能太细他也有电流流过
神鹰

网友M:
得确定220V的有多少功率 380V的有多少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