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台达PLC程序修改后无法编译

楼主(2011-12-01):
有一个台达14ES的PLC,由于要增加新的功能,需要修改一下程序,在电脑上修改后无法进行编译,也无法写入PLC中。编译时显示:“RST M1127"must be before"SET S10"。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附件为修改前和修改后,阴影部分为修改内容。

网友A:
程序错误,如图操作就可。

楼主:
2楼的,谢谢,我按你说的改了一下,可以编译,就是不知道原来的功能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只是想通过X6让机器停下来,然后通过触摸屏上的启动按钮复位后才能启动。
我查了一下,M1123-接收完毕 M1127-MODRD/ROST/MODRW指令资料接收完毕
谢谢,我明天传到机器上试一下。

网友B:
m1127不存在于ES中

楼主:
我今天把程序下到PLC上试了,没有什么问题,也能达到想要的效果,谢谢啦
还有一事,原来设计PLC的人能设计到简单的修改一下就无法编译程序,那么我修改后也不想让别人再修改,该怎么做?也就是像原程序那样。
原来的程序我试着随便改任何一个开关都无法编译,就是修改后再改过来(和原程序一样)都无法编译。

网友A:
原程序本身就是有错误的,只不过在旧版本的编程软件上没有自检出来,你所说的功能应该现在是不存在的,因为能看得到程序了还不能编译吗?除非是只能读出一半程序.再者是加密(但要让别人不容易解密的PLC).

网友C:
你这个程序也挺奇怪的,看到示例里一般用计数来执行MODBUS指令.不知道用步进指令到底可行不.
下了你的原程序和修改后的程序,原程序第一次打开的时候还可以正常编译,等我把修改后的程序也编译后,原程序出现类似提示,要先SET S10 再复位M1127 改了之后 后面的都要改.我之前用过台达的PLC控制变频器,记得用的M1127没有用M1123,不知道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有谁可以帮忙解释下吗?

楼主:
我也在期侍中……

网友A:
M1123:接收完毕。M1127:发送接收完毕。详细可看编程手册。M1127包含M1123有时通用。原程序是在旧的编程软件上编写的,已经编译过,一旦在新编程软件上修改后就不能编译,你如果能找到比较旧的软件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六楼说的对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