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工控板下载时出现:MELSEC程序出,请再起动,时好时坏,为什么?

楼主(2011-12-01):
[画面如下:
upload=1]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能解决吗?我从网上搜了,经常有人遇到。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装软件的时候有错误弹出,但可以编程序。在线监控或传程序时有可能出现这个错误。要重新启动软件。

楼主:
我每次都是重新起动电脑,重新起动编程软件不能恢复正常,一般重起动电脑能恢复,但有时电脑要重起几次才恢复正常,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B:
电脑系统的事我也经常遇到重启系统就没有事了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