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R问题

楼主(2011-12-01):
今天把机子做好后,就开始试机,此机总共安装有7个NPN型常闭接近开关,每当有两个以上的接近开关通电时,所有的输入指示灯都会灭掉,输出同时停止,然后又亮,如此反复,如果只有一个或没有光电通电时,所有手动输出都正常,当接近开关用外供的24V电源(不用PLC自带的24V电源,COM与外供电源负端连接)所有功能都能正常工作,各位前辈是不是PLC自带的电源有问题?PLC+24V电压只有22V(不排除我的万用表问题)

网友A:
占沙发,看结果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看样子有点像感应开关的线短路造成的。你的感应开关是每个接一个PLC输入点还是串起来同用几个PLC输入点?

网友C:
1) 开关短路
2) 电源不足

楼主:
都是一个开关(或接近开关)对一个输入点,没有做串联的,只是我的急停用X0做常开,X4做常闭,一定要X4常通机子才能工作,开关短路是不可能的,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相同的程序我做了三台机都没问题,我是怀疑电源不足。

网友B:
外接的电源选得太小?你也太抠门了吧。

网友D:
22V,有可能买到假货了

楼主:
谢谢站长提醒!按你们这前说的辨别方法,应该不是假货,我今天换了一台上去工作正常,现在要求供货方更换。

网友E:
没有做过这样的工程只做过12个的接近开关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