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不正常了~~~

楼主(2011-12-01):
我的MT605T触摸屏不能触控,应怎样解决,步科的(开始还可以,重新校正也不行)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完全不能还是只有几个点?

网友B:
触摸板是不是坏了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C:
换触摸板,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D:
应该是触摸板问题,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E:
用的时间长了就得换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