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怎么和西门子200、电脑通讯呢?

楼主(2011-12-02):
GPRS怎么和西门子200、电脑通讯呢? 现在刚接了一个项目,以前用的是西门子200通过以太网和电脑通讯,没有用过GPRS,不知道怎么做,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用GPRS的数据传输模块 有232口的

网友B(2012-06-05):
其实GPRS就是取代原先的有线方式来通信,但传输会受限于运营商网络,带宽也比较低,如果只是单纯传输一些小数据量是不成问题的!
QQ交流:398846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