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2):
技能大赛上有一题,PLC与触摸屏相连,PLC无X端子接线,现控制一台电动机正反转,实现小车的自动往返,PLC的Y0和Y1上各连交流接触器一个以实现正反转控制,行程开关的动断触点与线圈串联,我想问一下,如何实现用行程开关控制,由于PLC上无X接线,实际中又不能通过触摸屏控制(触摸屏上无行程开关)?

网友A:
你是在考验工控人的智商吗?
既然PLC没有输入点条件,那你就不能将行程连接到输出点(接触器)回路中吗。
这里的意思是PLC输出只能够作启动命令,而正反转是依靠外围行程开关动作切换方向了。

网友B:
不看上面的恢复我就蒙了,想到编码器,再一看不让输入,时间控制。。。。。。。。。

网友C:
不知行程开关有几个,你可以先用屏控制动作开始,然后用行程开关控制电机往返即可。

楼主:
我的题用图简述一下,一楼的回复我还是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考验工控人的智商吗?
既然PLC没有输入点条件,那你就不能将行程连接到输出点(接触器)回路中吗。
这里的意思是PLC输出只能够作启动命令,而正反转是依靠外围行程开关动作切换方向了。

他说的是要自动往返的,触摸屏只是给启动信号~~~
如果只用外围行程开关切换往返动作的话,咱见过的行程开关不多,只知道像吊葫芦上用的那种断火限位器一类的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楼主:
既然是PLC控制KM1和KM2,PLC中无输入X信号,行程开关的动合信号如何加入到PLC中?用触摸屏的信号无法代替实际的行程开关,让电机自动往返的?

网友E:
这题目有点傻,,用plc就是为了简化外围电路,现在有了PLC还要靠外围控制电路实现动作,有点二呢,,这样还要PLC干嘛

网友D:
楼主应该没把题目说完整,只是选了其中一部分吧~~

楼主:
对,其它部分与此无关的没有进行说明。只是此处感觉找不到思路,才发出来请教的

网友F:
难度不大,用触摸屏控制Y1,Y2接通就行了。至于电机一开始的运行方向,通过Y1/Y2的接通线头顺序选择,停止,则控制Y1/Y2断开就行了。

网友G:
完全明白

楼主:
仍不明白的是,行程开关动断触点断的是KM1或KM2,电机停止,而此时Y1或Y2仍运行,因为通过外部触点断开的接触器线圈,行程开关的控制在不用X的情况下,如何引入PLC的控制中?
10楼的回复的方案能否用梯形图或SFC图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回4楼:
   我理解触摸屏与PLC在这个问题上控制作用不大,电机正反转是依靠行程开关转换的。用逆向思维理解正反行程挡块,及行程开关既要作为启动命令,又要实现位置检测功能。在这个系统中始终需要有一个行程开关接通,另一个断开的,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挡块上实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仍不明白的是,行程开关动断触点断的是KM1或KM2,电机停止,而此时Y1或Y2仍运行,因为通过外部触点断开的接触器线圈,行程开关的控制在不用X的情况下,如何引入PLC的控制中?
10楼的回复的方案能否用梯形图或SFC图说明一下,谢谢!

你钻死胡同了,
外部的行程开关不需要引入PLC的,直接在外部控制接触器就可以了,Y1/Y2全部接通,
接触器只能有一个而且也只能有一个是处于吸合状态的。
外部行程开关,只有在到达电机换向位置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才断开,等电机离开极限位置,则行程开关又闭合了,只要电机不在极限位置,平常两个行程开关都是接通状态的。
即使电机在极限位置,至少总有一个是接通状态的。

网友H:
根据自己的理解  直接上图  楼主看看  行否?

网友I:
真不明白考官是何目的去考这题,有用吗,现实中都没有这样的PLC(主机)真不知现在的老师想法的,没有一点实用性教来干嘛还要考,白疾

网友J:
说白了,就是要你不用PLC设计个正反转电路。只不过是加个PLC之后题目还可以灵活点,比如触摸屏实现复位,实现点动调试等等。一般比赛试题不会是实际项目以实现功能为目的。比赛是以知识点考核为目的,同事要兼顾题目的知识点层次

楼主:
明白了,实现这样的题只是想考一下脑筋急转弯之类,失去了大赛的以实际应用为主旨的风度,谢谢各位

网友K:
这种题目仅只停留在书本上面而已。现实中是不存下的。

在东莞市

网友L(2012-06-25):
没有输入点要想的开关信号写入程序还真不懂,仍在观望高手出招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M:
这样的在实际工程中是没有意义的,成天搞这些做什么?

网友N:
输出接个正反转的自锁

网友O:
10楼正解
每天一点点

网友P:
用M8000内部继电器启动,用触摸屏来控制,限位开关串在输出里即可。

网友Q:
10楼的方法完全可行。

网友R:
触摸屏控制启动,plc程序控制正反转
lizhihua

网友S:
10楼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网友T:
这样的控制不能用在实际中,这是考验学生的
小磊

网友U:
请问那用PLC干嘛呢?

网友V:
PLC用来干扰你的思维,看你离开了PLC还活不活。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