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继电器

楼主(2011-12-02):
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上用家电容吗

网友A:
你接什么负载。

网友B:
一般不需要的,你说的是抑制突波吧

网友C:
一般特殊情况才外接电容,最好不要短接在常开触点2端。若非要接,电容必须无极性高频电容,否则会因电容放电电路故障!

网友D:
看不懂 你是用来做的什么的

网友E:
一般都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