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12-02):
那些因素会烧毁变频器

网友A:
散热不好,有粉尘。。。。。建议还是百度一下。

网友B:
过压或过流

网友C:
很多方面,自己网上去找一下

网友D:
输入电压过高,输入电压太低,电机功率的选型偏小,风扇损坏,还有就是刹车电机的刹车没有调好,都可以出现烧毁的现象,
风尘太多,散热效果不佳。
绿色的微笑

网友E:
雷击也算过压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