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AD51H-BASIC编程软件以及模块的具体用法

楼主(2011-12-02):
如题,这个模块是一个可编程的通讯模块,插在母板插槽上,PLC的CPU是A3N,大致看了一下手册,比较复杂,好像甚至可以驱动CRT,软件还是个DOS版本的。。。。一头雾水,请用过的高手给个软件或者指导下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A:
大A的PLC ,用现在的GX-DEVELOPER软件都可以读写的,只是要用RS-422转接线。
AD51的资料木有。。。。。。。

楼主:
好像不一定啊,特别老的A系列有的就不行,少数的还有些奇怪的问题,比如说监控错误(明明有输入,计算机上显示不出来)。稍微新一些的,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一条老生产线,全是大A的PLC,我们就用这个软件一点问题也没有啊??你的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主线没问题,我们买的是三菱的正版线,当时价格是2600多,加上软件和手册一共6000多,03年。。。。。
有一种特别老的A系列PLC,最开始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工具通讯,像一个笔记本的样子,但是大得多,也重得多,还能和F系列的通讯(不是FX,是F,很老的古董),这种PLC,和计算机通讯有的就有问题,但是不是一定,个别的就正常。

网友B:
很老的古董

网友C(2012-04-10):
我用过该模块 通信电缆自制没问题 软件是DOS版的 AD51H 指令比较复杂 程序是BASIC 编写的
下载积分:+5(tuanailing) 能发个软件给我吗?

网友C:
1楼需要 AD51资料可以到三菱电机自动化网站上注册后下载 是英文的 比较全

网友D:
老式的PLC读取是不是要驱动盘启动,那个版本的我也不会用,用现在的电脑和平时用的PLC数据线读不出

网友E:
4y6347575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