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触摸屏

楼主(2011-12-02):
做画面时,如何在三菱触摸屏上同时可以按两个键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个按键设成透明按钮就可

楼主:
真的吗?能详细点不

网友B:
就是将那两个键用一透明的多功能键框起来定义吧

网友C(2012-06-09):
这透明按钮 似乎没法做啊 ?

网友D:
直接用:多用动作开关

网友E:
如果你想做多点触控,那对不起,电阻屏都不具备这个功能。

网友D:
楼上的,别一棍子打死。
那不是 多点触控 ,一个按钮按下去,可以有N个动作!去看看三菱触摸屏说明书吧!
至少我用过,是可以的。具体什么屏,由于是5~6年前的事了,我记不清了。
是肯定可以的。
有些触摸屏没这功能,用过一款维纶的触摸屏,找来找去没找到这个功能键。

网友F:
?触摸屏里面还可以写入X000?还是第一次见识到,以后外部开关都省了,楼上给正解 HMI可以写入X这个位元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触摸屏里面还可以写入X000?还是第一次见识到,以后外部开关都省了,楼上给正解 HMI可以写入X这个位元件吗?
如果不能写入,那么上面的图片是我PS出来的?
楼主的问题是:做画面时,如何在三菱触摸屏上同时可以按两个键
我只是随手写了几个,这只是为了说明是可以用这个功能!
至于能不能用X0,我也没试过,因为一般使用都是用内部点,比如:M0、D0 等等,具体要问三菱公司了,因为,确实能写进去!至少我写了进去。
不信你自己试一试!

网友G:
楼主的问题 我感觉没有意思 你要一下子按2个键的目的是什么,要是为了同时操作,你大可以在PLC里面做,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