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楼主(2011-12-02):
把图改了下帮忙看看对不对!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A:
既然都坏了一台,还是要小心点好,不是改改图就能行的,贵在实践。
首先要认真检查供电部分,强电最重要,出错就要机毁人伤。
我建议先把伺服从柜子上拿下来,单独摆在桌子上接线试验,让它先转起来。
所以不必要的线都先别管了,就接主要的:

Y0 接 PP 10号 脉冲
Y4 接 NP 35号 方向
这两个Y的COM接DOCOM 46号

24V也可以先从PLC上取(24+和COM)

24+  接DICOM 20号  通常接一个脚就够了,20和21估计在内部是通的
24+  接OPC 12号脚

伺服的15号脚是使能,要转的时候,要与47或46(DOCOM)短接,否则电机是抱得紧紧的。
42 43 44也要短信DOCOM,否则转不起来。

其他线暂时都可以先不接。

最后再提醒一点,电源电路要检查。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