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VB,请教高手

楼主(2011-12-02):
最近换了个公司,公司有用运动控制卡,现有一例程序,是可以控制驱动器的,请问怎么生成EXE文件,第1次用VB,会的来解答下

网友A:
VB界面,文件(File)--->生成可执行文件(make ... exe)
下载积分:+5(jx_einstein) 热心助人

网友B:
呵呵,专业生成exe 软件时候 如果要把文件转移到其他电脑上使用(没有装visual basic的环境)注意一些控件背后的ocx 文件
下载积分:+1(jx_einstei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