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三菱FX系列PLC的模拟量处理,大家给点提示

楼主(2011-12-02):
油压机方面用到的,用FX3u-4ad和FX2N-2DA做模拟量输入输出,输入量分别有位移和压力,要求位移走到某一个设定值就改变动作输出,和触摸屏一齐工作的,具体要用到哪些指令啊?数据应该怎样处理呢?

网友A:
用FROM TO指令,我用FX2N-2DA和FX2N-2AD做过
QQ:532904130

网友B:
一般就是用比较指令。

网友C:
这些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