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1-12-02):
在学ST语言,不知道如何使用高速计数器用来测量速度。

QQ:84818626

网友A:
需要传感器

楼主:
我需要的是在内部如何使用高速计数器或者指令之类的

QQ:84818626

网友B:
三菱手册上就有介绍,高速计数器的使用原则,只是当选择相应编号的计数器后系统自动默认相应的输入点为高速计数器输入端口了。

楼主:
那时用在梯形图上的,在ST编程语言还没有尝试过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