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烧坏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1-12-02):
各位同僚:我公司有一个三菱D720的变频器,由于接线问题将变频器烧坏,本来变频器输入电压是220V的AC,但是错接成380V了,但是拆开变频器后发现应该只是烧坏了一个压敏电阻(附图6张),还请给位给看看还有可能修好吗?谢谢

楼主:
图片 请指教

网友A:
拿去修修就知道啦
努力!

楼主:
图片 请指教 谢谢

楼主:
关键是想自己修 但是不知道还要注意什么

网友B:
如果只是压敏电阻烧了,取下就可以。但还是有可能烧整流模块、充电电阻、储能电容。测量这几样没有问题就可以上电。

楼主:
请问测量方法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5楼的朋友)

网友C:
如果只坏那个电阻可以换一个试试
就怕其他东西也坏了
这个变频是集成式的
整流逆变不好修

网友D:
不懂变频维修
谢谢老师

网友E:
没有检测过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