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时间显示问题

楼主(2011-12-02):
如何把FR1N可编程控制器的时间在文本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用什么命令

网友A:
把/FX1N里的时间寄存器写到文本上就可以了吧
柴华

楼主:
是的 用什么命令

网友B:
mov (d8013----d8019)写入D0
秒分时月年星期--都有那
锁螺丝机

楼主:
试了 不行

网友C:
用传送指令在进行与运算得到

网友D:
先读取PLC内部时钟 TRD D0 以D0为首的地址存放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然后在文本显示器内部设置好对应的地址 就差不多啦
下载积分:+5(xqx666) 照你说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