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修显示器的高手啊?

楼主(2011-12-02):
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请问论坛里有没有会修CRT显示器,我的一台显示器一开机一下就待机,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电源保护了,检查行场扫描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把内存从新插下,或者换别的主机,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主几问题

楼主:
行扫描电源都被我断了,可故障依旧

网友C:
行扫描电源都被我断了,可故障依旧,这样一断肯定不工作了,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楼主:
行扫描电源都被我断了,可故障依旧,如果是行故障的话,断了电源就不一直待机了?

网友D:
把显示器跟显卡的接头撤下,单独开显示器,如还保护,线短路,否则显卡坏了

网友D:
首先要确定电脑的好坏

网友E:
我的电脑显示器下面有几条白线,求高手赐教

网友D:
是CRT的,就场功放负电源滤波电解电容不良
下载积分:+1(shenyijin)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脑显示器下面有几条白线,求高手赐教
我查场电源看看?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脑显示器下面有几条白线,求高手赐教
场消隐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