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控制三菱MR-E-100A伺服电机
工控人

楼主(2011-12-02):
各位大侠:用fx1s-10mtPLC用位置控制模式,控制MR-E-100A伺服,plc与伺服驱动器应该怎么连接呀,我看了手册上都是用定位模块控制的,我想用plc直接控制,不知道怎么接,请高手帮忙画个接线图,不胜感激!!!!

网友A:
要用位控制模块1PG吧
谢谢老师

网友B:
PP Y0
NP Y1
SG 0V
SON 0V
LSN 0V
LSP 0V
EMG 0V
OPC 24V
VIN 24V
ALM X0
INP X1
三菱fx系列控制三菱MR-E-100A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