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么初始化子程序?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12-02):
求解,经常看到 调用子程序的时候尽量的先初始化子程序 不知道用什么指令》?
主程序是否也可以使用初始化?
求解

网友A:
初始化指令的意思:是系统上电的第一次扫描周期中为ON,其余都为OFF。按此功能你可以做一些诸如状态指定(自动、手动),数值、位置等的初始化功能。
初始化功能的意思:当系统在手动、单动调试完毕后进入自动状态前的一些诸如回原点等功能时,或者急停复位时所需要设备做必要准备的功能。
爱家爱china

楼主:
还是没明白。。。哎 我好笨啊
能举例说明吗?

网友B:
主程序里调用初始化程序
初始化子程序
爱家爱china

楼主:
哦 明白了 就是说吧所有的存储区都归零是吧?

网友A:
这里是把一些数值归零作为初始化步骤,当然还可以是其它需要的数值,如“1”的值分别写入到相应的存储器中作为初始化。
爱家爱china

网友C(2012-03-04):
学习了。。
S7-200怎么初始化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