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2):
各位师傅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厂PLC坏了。要换个PLC
要编程序进去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
   是用汽缸的步骤是这样的
          0按开始键
          1送料
           2打料进去
            3加紧夹头
             4送料的退出
              4-1打料的退出
              5主轴打洞
               6主轴退出
                7夹头松
                 8退料
                       9退料的退出
另外   2打料进去要延时5秒      3加紧夹头延时9秒    5主轴打洞延时12秒

  随便说一下。这些过程全部是用汽缸控制的。。。。帮忙。。。急用谢谢!!!!!!!!!!
补充一下。有一个开关是按一下起动一个。   另外一个是信号开关来控制的。。信号一给全部自动启动
最好能给个图了。我把它输入进去。.我用的是型号台达DVP-14SS。

网友A:
你这个程序要在现场才能编好
虽然你知道工艺流程但每个点对应哪个外围元件不淸楚
还有其他细节问题
所以一般都要去现场仔细了解后才能编出完美的程序
PLC修修或许还能用

网友B:
虽然看来简单,但现场情况无法完全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应该是神仙才能给你写好.

网友C:
输入输出点的状况都没交代请楚,夹紧是否有压力讯号,需了介更多才能编程。

网友D:
想办法把plc里面的程序拷贝出来,再输入到新的plc里面就好了

网友E:
实际应用的程序,需调试成功才能投入运行。

网友F:
可以根据原理画一张电控图看看,再根据电控图编程

网友G:
你这应该是自动车床吧?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之前有做过自动车床的控制程式。跟你这动作是一样的,而且也是台达PLC

昆山恒菱自动化  13913200923

网友H:
可以给你编程,可是不一定能对相应机器好用

网友I:
没有外部条件,你叫谁给编出来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