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通讯口坏如何读出程序??????

楼主(2011-12-03):
现有一台fx1n-60mr-001的三菱plc,程序无备份,现编程口烧坏,买了一块fx1n-422-bd换上也不能通讯无法下载程序!请问大家还有别的办法把程序读出来吗???

网友A:
修好后,再读.要修的话,联系我QQ106748835
QQ106748835

网友B:
安装一个232 BD板就搞定了,要知道FX系列PLC的编程口和上位机.HMI连接都是共用422口,如果422被HMI占用了拿不是不可以在线监视?楼主多看手册哦,不要把常识拿来说事好吗?

网友C:
买了一块fx1n-422-bd换上也不能通讯无法下载程序,估计装上232可能也不行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我这里也能修,需要可连系QQ:137402608

网友E:
你条线坏了

网友F:
如果买的fx1n-422-bd不能通讯,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楼主:
再对问题做一点补充: 1:plc 现在还能运行,但无法和触摸屏通讯,更改不了数据! 2:原422通讯口以烧坏并不是被上位机或触摸屏占用!换上fx1n-422-bd也不行!
plc并不值钱,但程序没用做过备份厂家又找不到了,重新编程又找不到机器原理图会很麻烦!

网友G:
查一查内部光耦和相联的电阻阻值,

网友H:
用存储盒下载程序并保存之

网友I:
装上232BD 肯定行。我也是,把电脑的232口的2线和3线对调接在--BD上,5线接地。
我们在有触摸屏监控的时候都这样用,稍微慢一点
锁螺丝机

网友J:
1.维修PLC通讯口
2.评估设备I/O,生产工艺复杂程度。 若一般的话 可考虑更换PLC 重新编程
昆山恒菱自动化 13913200923

网友K:
买个新的,更换含程式那块板!

网友L:
有没有网口啊,可以用网线传程序啊
Stronger

网友M:
是的,我以前也是这么用,422和232bd。422用来监视程序,232BD用来和上位机通讯,现在也完全可以吧232BD用力啊读程序。祝你好运啊

网友N:
plc这样的毛病,我修过好几次了,都是坏的编程口旁边的16腿的小集成块,有的plc里的集成块型号被抹掉了,没有关系可以直接用集成块代换,型号是m34051.很容易的,我原来是修家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