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FX2N-4AD-PT的问题

楼主(2011-12-03):
接上了4个pt100.温度老是跳动,跳动幅度有0.5度,信号线应该没有问题,没有和电源线一起走的。
平均值读取也加到了200,没有太大的效果。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再请教一个问题,平均值读取大小影响温度的实时显示的吧。

网友A:
1. PLC软件 温度采样时间设长点
2. PT100 温度传感器是否采用屏蔽线,而且屏蔽线只能一端接地!

网友B:
1楼回答正确,温度跳很正常的。

网友C:
加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D:
最关键还是走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