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关于热电偶到4-20MA 这个怎么用

楼主(2011-12-03):
新手 刚接触PLC 我想问下 我现在选用的是模拟量 模块 用的是热电偶 还用了温度变送器
热电偶出来的温度 经过温度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 起到的是什么作用,从温度变送器出来的是什么值,之后这个值 在PLC模块上 是什么 经过PLC怎么计算 才能显示在屏幕上 最好有梯形图 还有 热电偶模块 A/D模块 有什么区别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温度变送器 起到的作用:把采集的温度信号,转换为PLC能识别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至于你后面的问题,本站有现成的例子程序,也有有关的手册说明。

楼主:
手册在哪里没有找到
!!!

网友B: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