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00与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1-12-03):
GT1000与电脑连接不上

网友A:
你用的是那个端口啊,用USB口试一下了

网友B:
1、检查通讯线
2、检查通讯设置

网友C:
串口有没有设定好呀

网友D:
GT1000通讯是最好做得,就用手机的电缆就可以,
通讯不了有2个方面
1,系统没有设定USB口(用双手按上角,进入系统通讯设定,设定为USB通讯)
2,你用的软件版本和触摸屏不一样(从装OS系统,有风险,会吧里面程序卸掉,一定要原来的备份,用CF卡备份)
锁螺丝机